求助:这个LABVIEW软件是怎么弄的啊,帮忙啊

楼主(2005-12-07):
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实习题目。本人刚刚接触这个LABVIEW软件,感觉对那个不知所挫,恳请各位大师帮忙,小弟感激不尽。
  老师给的题目有四个:1.多种信号发生器(能发生正弦波等,波形可以随时调节,其中方波占空比随时调节;波形的幅值,频率可调;带波段选择功能[0~10、10~100、100~1000HZ];带波形显示功能)
                      2.相位差测试仪(两个同频信号的相位差计算并显示;幅值、相位、频率连续可调;最好带频谱分析功能;显示波形及波形相位差)
                      3.双踪示波器(可测量两种不同信号的示波器,可显示单个波形〈可显示两个波形,可以波形切换〉;示波器频段、频率可调;同时显示被测波形、幅值)
                      4.热电偶非线形测量仪器(根据给顶的热电偶信号〈MV信号〉,显示对应温度值;可选K至Z的热电偶;有热电偶输出MV与温度非先行图形显示。

楼主:
希望大家尽快帮忙,明天要交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看看labview的Demo,里面的例子都有。很简单的。你们老师也够菜的。

楼主:
上面的那位大哥,labview的Demo在哪儿,我找不到,真是郁闷啊

网友A:
labview安装后都有一个子目录,应该是example吧。都在里面。

楼主:
那里面的我全看过了,好象没有符合要求的

网友A:
至少1和3有现成的,其它的你略加改动就可以了,里面例子很多,不能用名字去找。如果你没有硬件的话,一些例子也看不全。

楼主:
硬件可能是没有了,今天老师验收,碰碰运气了
呵呵  谢谢你啊

网友B:
帮人家抄作业!有没有误人子弟的嫌疑啊?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