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想了解启动执行机构的选型

楼主(2005-12-07):
大家好!小肥在此有一事想向各位请教,希望各位多多发言,当启动执行机构选型时,气缸选用单作用或双作用,除了根据气源是否有要求选择,还有没有别的要求呢??还有,选择FTC和FTO是根据什么来选择呢???由于刚入行,问题可能提得不好,但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谢谢!

网友A:
FTC和FTO是每个阀门生产厂家不同系列阀门的固有特点,意思是管道内介质的流向是向上顶阀芯,使阀门具有打开的趋势,还是向下压阀芯使阀门具有关闭的趋势。
气缸的选用我觉得应根据以下几点:
是两位式开关阀还是调节阀:以次来决定选用的气缸是角行程还是直行程;
失去气源后阀门的状态:开、关、保位,以次决定气缸的单双作用;
阀门的推力或扭矩以及现场所能提供的气:以次决定气缸的大小;
与阀门的安装连接方式;
是否要求配手轮;
是否要求配其它附件;

网友B:
标准的角行程缸底部和顶部都有ISO5211国际标准,底部是用来和球阀、蝶阀、旋塞阀或手轮机构连接配合的,顶部的标准是用来安装附件的,比如:定位器、限位开关等。在角行程执行器侧面还有用来安装电磁阀的NAMUR安装孔或安装板。
如需要控制阀方面的帮助,您也可以联系我!
上海博呈工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021-62666450
021-62666405
沈先生

网友A:
不知ewig公司的阀门是国产还是进口,有无资料发一点。
邮箱:zhangleo620@vip.sina.com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是做哪个行业的呀?我们只做进口产品的,产品系列主要有三大类:管道控制系统、空压系统、工业秤重系统。我手里还没有电子文档,你是在哪里的?留下您的大名、公司名字和地址,我给你寄好了。如果你是在上海,欢迎您到我们这里来坐坐!
13818107755 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