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烧坏使电脑程序丢失

楼主(2005-12-07):
我们一台电动机烧坏时,断路器跳开,使控制电脑突然失电。
修好电机,上电后,发现电脑程序丢失,显示屏一片空白。
我拆开电脑观察,发现他所用的集成块分别为,ST90R30C6R-C,GAL16V8D,M28F101,M27C256B,AT28C256,SRM2264LCT,M48T02,及一些HC573A,HC32,等。
请教各位,程序丢失问题出在那块集成块呢?
是EPROM,M27C256吗?
是EEPROM,AT28C256吗?
还是GAL16V8D啊!

网友A(2007-08-02):
可能看到这个帖子太晚了,不过我遇到的情况和你差不多,你用的是不是啊特拉斯的空压机,里面有那些东西,什么GAL16V8D,M27C256,等等,上面应该还有一片时钟芯片的,你可以把它取下来,要是可以看到屏幕有字母显示了,那28256,27256,都没有坏,只有可能是M28F010坏了,如果取下还不行,那有可能MCU,28256,27256,SRAM坏了,当然要排除其它问题。真么才能联系上您,我们可以交流一下的,我的电子邮件audit911@126.com

网友B(2010-07-19):
你好,你知道M27C256B的编程吗

网友C:
最大的可能是GAL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