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加热器应急办法

楼主(2005-12-07):
90挤塑机机头加热器(圆形机头)两半个一套,其中一个突然烧毁(220V 1000W)。现生产急需,备件到厂,还需几天。在此情况下,求助应急办法,解燃眉之急!!!

网友A(2016-02-20):
这种情况可以暂时单用没烧坏的一组,把相邻的两个区的设置温度提高一点即可。不知你是生产啥的工艺要求咋样呢?

网友B:
90注塑机螺筒加热圈坏了一半,紧急情况下可以继续使用没坏的那一半,把相邻的两个加热区温度调高一些,试验几次满足注塑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C:
机头的温度重要,影响出型的表面和收缩率。用一半加热试试吧,不影响产品质量就行呗。

网友D:
用一半肯定不行,只能找一块尺寸相近的来用,不然温度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