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求救

楼主(2005-12-07):
ACS143 0.75 求救 报警AL2

网友A:
报警AL2是正在运行,禁止操作

网友B:
AL2是由于键盘误操作引起,运行时最好先熟悉一下变频器的每个操作键的功能。(故障记录可以在参数设计模式下同时按UP和DOWN键清除)。

楼主:
是FL2,如何处理?

网友C:
检查一下TLP759F和HC14有没有问题

楼主:
多谢美猴王

楼主:
ACS600 ppcc link 能否修复?*nint-46c板坏*

楼主:
我换过了不行,(FL2问题)

网友C(2007-02-08):
查一下通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