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没有取消“在线工作”的麻烦

楼主(2005-12-07):
本人在CQM1-CPU11上在线工作后没有取消“在线工作”,就拔下了电脑和PLC之间的通讯电缆,但是当我关闭CX-P的时候老是提示“离线时请先取消在线工作”!我当时没有在意强行关闭了CX-P,我马上又连接上电缆准备再次和PLC通讯,当然还是同一台PLC,可就是没法再次通讯上,老是“通讯失败”,请教高手,应该怎么办才能再次通讯??

网友A:
在通讯的时候,就拔下电脑和PLC之间的通讯电缆,有可能会导致串口烧毁或plc通讯模块通讯口烧毁的后果,一般严禁工作时插拔,您可以重新启动一下计算机,再进行测试,因为有可能通讯处理线程没有结束的原因。

网友A:
不好意思,刚才处理的时候把您的另外发的一个主题(和这个一样)误删掉了,请谅解!

楼主:
我决定再去试试看,要是真的如你所说的话,那就是说只能更换新的了是吗?

网友B(2006-01-13):
串口可不支持热拔插呀。

网友C:
不会吧
我在操作CJ1M的PLC时就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是不是把自动在线点上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这种情形,在重新启动电脑时还是不能连接上,最后把PLC电源断开重新上电才可以连接上

网友B(2006-02-24):
重启电脑吧。

网友F:
电脑\电源都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