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旧涡轮流量计可否匹配不同厂家积算仪表?

楼主(2005-12-07):
因为年代久远,旧的涡轮流量计没有了显示仪表,不知道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积算仪表代替?如果不用仪表,我用计数器板卡可以吗?

楼主:
另外,我是想放在远程的监控室内的仪表柜里,只取脉冲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TO:bj李刚
你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不是安装在现场的表头,我只是用仪表来计算显示。然后带485的通讯,我想一般的积算仪表都该可以用的吧?

网友A:
做积算仪的厂家的应该都可以用

可以试试上润的产品

网友B:
只要生产流量积算仪的都可以,只要你搞清输出什么信号就行了.差的是功能不同,比如有带通讯,有的就没有.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C:
买一块厦门宇光AI-708系列产品(AI-708-H-B-12-L2)要求有485的通讯接口.

厦门宇光网址:http://www.yudian.com/

网友D:
应该都可以。
挑选牌子好点的吧。

网友E:
www.xinyutech.com.cn
专业生产流量/热量积算仪  并有IC卡预付费式.
与其它积算仪相比较:
项目    昕煜科技积算仪    市面大部分积算仪
测量通道    4通道    3通道
AD采样精度    24位AD,高精度    多为12位 16位
预付费功能    IC卡预付费接口(先进的加密算法,一表一卡)    未发现此功能
操作系统    实时操作系统    单片机单循环
存储容量    大于320K字节    单片机,最多64K限制
通讯口    双串口,同时支持232和485.    单串口,或支持232或支持485
主从机    双从机或一主一从.可以和组态软件通讯,也可以读取其它仪表数据,    固定为从机
自整定    在线自整定    一般都是厂家出厂整定后,就不能修改
前端处理    专用前端集成电路耐1000V高压    多为阻容网络
记录    防盗\报表记录\报警记录\掉电记录\充值记录等     因受存储器容量限制,一般只是记录几条
曲线\棒图    有    部分仪表有此功能
故障值设定    所有通道都具有    部分仪表有此功能
密码    三级密码控制    一级密码
补偿    温压全补偿    测水热量时,压力不补偿
切换    电流电压内部自动切换    改接线
USB接口    预留USB I2C等接口,可扩展U盘存储等功能     未发现此功能
通讯协议    标准MODIBUS,可被支持MODBUS的PLC\仪表\工控机访问,或访问它们    部分为自主协议,多为只可被访问
组态软件支持    支持市面上任何一家的组态软件(LABview)    大部分支持,专用协议
仪表级联    支持,如在热水测量量,可将供水和回水的仪表联接,以求流量或热量损失.    未发现此功能

网友E:
表格的边框没粘上来,大家对付着看吧.
上面的对比,是我们自己的调查和一些客户的反馈,
有一些特殊的功能,客户反应是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个功能的.
欢迎大家计论.[b]流量积算仪还应该有增加什么功能.
请来信:wanglei@xinyutech.com.cn
谢了.

网友F:
我们自己生产,标准的积算仪就可以,几百块钱搞定。13910085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