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613如何当普通网卡使用

楼主(2005-12-07):
CP1613当普通网卡使用,应如何配置才能实现上网功能,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A(2006-12-19):
正常配置就可以上网

网友B(2010-08-13):
需要安装CP1613 NDIS驱动,添加新的网卡和网络连接。最好先安装Simatic Net。
在“控制面板”-“添加硬件”,在向导中选择“添加新的硬件设备”(在“已安装的硬件”最下边)-“手动安装(高级)”-“网络适配器”(不要选Simatic Net)-“厂商”选择Siemens,“网卡”选择“CP1613 NDIS Adapter”(如果没有找到就选择“从磁盘安装”,从CP1613带的CD里找),确认即可。
安装好驱动后就可以啦,如果要下载通过它下载PLC程序在PC/PG中好像找不到CP1613直接下载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