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中仪表安装、使用的要求

楼主(2005-12-07):
DCS系统中仪表安装、使用的要求
为保证DCS系统的运行质量,输入系统的仪表信号必须准确无误。为此,在安装中必须严格按照GBJ93-96“自控安装图册”及仪表使用说明书要求正确安装。特对仪表的安装和使用提出要求如下:
一、压力变送器
1.    压力和负压的取压装置,因安装在流束的直线方向管道上,不得安装在管道的弯曲、拐角、死角和束流呈漩涡等足以使静压头失真的地方。
2.    安装压力或负压的取压装置时,因与流束垂直,取压管不应伸入流体管道或设备的内部,取压口应具有圆滑的外缘,而不应有锐边的存在,连续用导管和配件应整齐切割,并去掉毛刺。
3.    在水平和倾斜管道上安装取压管的位置应当是流体为气体时,在管道的上部。
流体为液体时,在管道下半部于水平中心线成0-450的夹角范围内或在管道中心线上。
流体为蒸汽时,在管道上半部于水平中心线成0-450的夹角范围内或在管道中心线上。
4.    所有取压装置必须装有一次门,一次门应靠近取压装置。
5.    连接引压脉冲管道的水平段应保持一定坡度,倾斜的方向要能保证排出空气或凝结水。管道坡度要求,压力脉冲管路不小于1:100。压力脉冲管路在压力计处应装排污阀,以便冲洗管路和排除空气。
6.    引压脉冲管道在安装前应进行吹扫,保证管内清洁畅通,管线上的阀门应在安装前进行严密性试验,管路敷设完毕后,再次进行严密性试验。开车前应将引压脉冲管路内装满水(注意灌水时极不允许气泡灌入而影响测量)。
7.    智能变送器安置,请参见随机变送器安置使用说明书。
二、温度变送器
1.    感温元件应安置在能代表被测介质温度的地方,感温元件不应安置在阀门、弯头及设备死角附近。感温元件宜倾斜安置,其倾斜方向应使感温端迎向流体。
2.    在直径为76mm以下的管道上安装感热元件时,应采用扩大管的方法。
3.    为拆卸方便和防止污物掉入温度计内,在水平管道上安装铂电阻温度计时,一般为水平或稍向下倾斜装设。
4.    铂电阻温度计的感温部分应安装在管道中心处,温度末端超过管道中心的距离为50-70mm。
三、电磁流量计
1.    安装位置的环境条件(温度、湿度、电磁场等)必须符合说明书要求。
2.    直管段长度。根据流量计所在管道的情况,必须保证必要的直管长度,一般上游管道保持10D以上直管段,下游保持3D-4D。D为管道直径。
3.    化学添加剂的加入会影响液体电导率,不应在仪表上游注入,如必须在上游注入则必须保持足够容积的反应器或直管段,使流经流量计的液体电导率已处于稳定状态。
4.    安装方式:无论水平、垂直、倾斜安装均必须保证仪表测量管中始终充满液体且无气泡存在(参见仪表说明书)。对于含有固体颗粒或浆液建议垂直安装,流向由下向上。电极所在平面必须与地面平行。
5.    接地
A.    流量传感器的工作接地是保证基准电位与被测体相同,而液位电位又应与地电位相同。电磁流量计配有接地环,其作用是通过与液体接触,建立液体接地。根据流量计所在管道材料的不同,正确采用接地连接方式。工作接地应坚持“单点接地”原则。(参见“化工自动化及仪表”1998年第四期48-49页“电磁流量计的接地措施”一文)接地电阻应≤100欧姆。
B.    屏蔽接地。从流量转换器输出至二次仪表DCS系统的信号电缆,其屏蔽层接地在控制室一侧,通过接地汇流排接地。
6.    合理的工艺规程及正确的操作。防止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气泡流经电磁流量计。
四、涡街流量计
1.    管道支架:如果管路中有振动,则应加支撑。
2.    安装方面:如果管路中充满液体,则雷诺数大于2×104,则管道可作垂直安装或倾斜角度安装。
3.    阀门的位置和直管段长度
A.    一般情况下,把流量计安装在阀门的上游。流量前后直管长度分别为>20D和>5D。
B.    把阀门安装在流量计的上游:对于使用活塞式或或罗茨式鼓风机、压缩机的空气管道或使用活塞式、柱塞式泵上午高压液体管(约大于1Mpa)可能会产生液体振动。在这些情况下,可将阀门安装于流量计的上游。此时流量计与阀门间的直管长度应大于20D,流量计下游直管长度应大于5D。
4.    弯管和直管段长度:在流量上游应保证20D的直管段长度。若流量计上游安装有闸阀,则上游应保证至少20-40D的直管长度。
5.    缩、扩径管和直管长度:流量计的上游应保证10D的直管长度,在下游应保证5D的直管长度。
6.    测压点:把测压点取在流量计下游侧2-7D间。
7.    测温点:把测温点取在测温点下游侧1-2D距离间。
五、动力式浓度变送器
(一)、变送器的安装
1.    位置
A.    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避免机械损伤和振动。电子单元应安装在阴凉透风处,并且防止防浆,建议再其上面安装防水挡板。
B.    变送器应尽量靠近稀释水连接处的测量点安装,保证最短时间迟滞。
C.    变送器可安装在垂直、水平浆管上。垂直位置变送器应与泵的轴线垂直,水平位置应安装在浆管的侧面。建议尽可能安装在垂直位置。
2.    距离
A.    变送器的安装位置应考虑前后浆管最小稳定距离L1、L2。一般情况下,L1=10D、L2=5D、D—管径。也可以根据实际流量和浓度,利用仪表使用说明书附图估计L1的长度,L2=L1×0.3+0.3。
B.    该估算方法适用于化学浆及长纤维浆。若是废纸浆、磨木浆以及短纤维浆。上述估计的结果再乘以1.25。
3.    连接短管
安装变送器连接短管时,应特别注意从短管法蓝口到浆管内壁距离H=20-22mm.若根据随设备提供的粘贴纸加工连接短管,则应将短管加入浆管,但保证浆管内壁平齐无凸起情况下焊接。
4.    浆管:如果浆管材质是碳钢和其他材料,焊接就比较困难,建议选用一段1m长的不锈钢管安装变送器,连接短管焊接在中心位置。
5.    变送器传感元件
A.    不允许机械碰撞刀片,不要用手动刀片或用力提起变送器。
B.    刀片安装应于浆管平行,并且与浆流方向一致。
6.    变送器接线
A.    所有连接到接线盒的信号电缆必须是1.3—1.5mm2多芯屏蔽电缆。
B.    所有电缆应穿镀锌钢管或电缆套管保护,电源和信号电缆必须分别穿管保护。
(二)、取样阀和稀释水阀的安装
1.    取样阀:安装位置可选择在变送器的下面,可以方便操作的位置。
2.    稀释水管
A.    稀释水阀的安装位置应尽可能靠近稀释点安装。
B.    稀释水管应垂直插入浆泵抽吸侧15-50mm,水管位于浆池和浆泵之间,离浆泵1/3处。
C.    稀释水管应能在连接处产生约5m/s流速。
D.    稀释水压应稳定,建议水管上安装压力表。
六 法兰式液位变送器
1.

网友A:
讲的挺细,多谢发表。

网友B:
确实不错,顶一下!

网友C:
你讲的太棒了,我有个地方不明白,
A.    稀释水阀的安装位置应尽可能靠近稀释点安装。
C.    稀释水管应能在连接处产生约5m/s流速。
稀释点怎么确定啊?
还有
在连接处产生约5m/s流速这个又怎么确定它的流速是不是5m/s?

网友C:
接地电阻怎么测量?

网友D:
希望作者以后能多发表这类文章!

楼主:
接地电阻有专用的接地摇表

楼主(2006-03-17):
稀释点就是稀释水加入处,如泵进口位置。流速可以采取方式来满足要求。

楼主:
我这主要是针对造纸行业的.

网友E:
正好用的上啊~!

网友F:
正好用的上,我正好在搞DCS项目!

网友G:
很有参考价值。我是造纸行业的新手

网友H:
铂电阻温度计的感温部分温度末端超过管道中心的距离为50-70mm?
我是化工厂的‘我们按设计院要求的插入长度使用,很多都达不到这个标准,一般不到1/2,你们应用中都满足这个要求吗?

楼主:
可以,采用扩大管和斜装能满足要求.

网友I:
讲的很好,也很细,以后多发点吧,我更想了解怎么找能代表一个
反应釜的温度的点,我这里的工艺人员根本不知,每次都随便找个方便装的地方了事,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工资,因为我知道这并不能代表整个釜的温度,但这也不是我地职责,我的化工原理没有学好

楼主:
反应釜的工艺我不了解,不好说,知道的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G(2006-08-17):
楼主: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你使用过的电磁流量计的在接地方面碰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

楼主:
    我们的电磁流量计都采用单独接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整个反应釜的温度,好象不能只测一点的吧,可以多测几点吧,要不就找靠近出口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