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关于RS232/RS485的使用

楼主(2005-12-07):
 用VB的MScom(串口控件)能否通过RS232/RS485硬件转换后,实现与带485接口的设备的通讯。我觉得应该可以实现,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了,我马上就去试一试。我要连接的设备是变频器,用的是MODBUS RTU协议。在硬件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是个前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