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对气液增压缸原理比较熟啊??请讨论一下

楼主(2005-12-07):
有谁知道气液增压缸它具体的工作原理吗??我想知道~~谢谢了

网友A:
通过大小活塞面积的不同,是输出压力大于输入压力的一种液压缸

网友B(2008-05-09):
简单的说就是普通气压推动密闭的油腔,2楼的解释也可以。我的电话13636699416   marto021@yahoo.com.cn  想详细了解的话可以联系我啊!

网友C(2009-02-10):
快速气液增压缸工作原理
增压缸是由增压气缸、增压油缸,快进气缸及油箱组成。其原理是利用液体的不可压缩性;根据力的平衡原理:A1P1=A2P2,(A1,P1;大活塞端面积及其所受压力; A2,P2小活塞端面积及其所受压力);将两个面积不等的活塞固联在一起,其两端压力比为:P1/P2= A2/A1;用压缩空气推动大活塞端,小活塞端封闭的液体便成比例的输出高压液体,高压液体作用于油缸活塞上从而达到增压增力的目的。

网友D:
楼上的最好发图片给大家看,顶一下

网友E:
气液增压缸的工作原理

网友E:
气液增压缸是将一油缸与一增压器作一体式结合,使用纯气压作动力源,利用增压器之大小活塞受压面积之比及帕斯卡能量守恒原理而工作.

网友E(2009-06-01):
四楼的解释的很完善啦.顶一下

网友F(2010-06-26):
气液增压缸也叫增压缸,行内有个简单的公式,增压缸+油缸=分体式气液增压缸,直压式增压器+油缸=直压式气液增压缸,预压式增压器=油缸=标准型气液增压缸

      气液增压缸的动作原理:增压缸部分实际就是一个标准的普通气压缸,其活塞面积与活塞杆面积之比即是我们所讲的增压比;动作方式为:当气压作用于储油筒的液压油表面时,液压油由于受到压力的作用,通过储油筒与气液转换缸之间的通口会流动到气液转换缸内并推动前端活塞及活塞杆组合往前运动(此时的工作压力较小,只相当于气液转换缸的气缸工作压力),气液转换缸在往前运动的过程中,当遇到阻力大于气缸作动压时,缸会停止作动;此时,往增压气缸的后端气口通入压缩空气,增压气缸的活塞组合会受力的压强作用往前做运动(增压气缸活塞往前运动时,会首先切断储油筒与气液转换缸之间的通口,而进入气液转换缸内挤压进入气液转换缸内的液压油(正如前面所述,增压气缸的受力活塞面积与活塞杆面积不同,故在将压强传递的过程中会产生十几倍或几十倍的压强),因为液压油具有不可压缩的特性,而液压油在气液转换缸内膨胀的过程中会将高压压强传递给气液转换缸的前端活塞及活塞杆组合,从而使气液转换缸的活塞杆组合继续往前推进,从而在活塞杆端面产生高于原工作压力的十几倍或几十倍的高压出力;使工件能加工成型!    有关气液增压缸产品及维修可咨询 潘小姐 电话:13549343625     juliet09@163.com

网友G(2010-08-25):
了解详情的请来电13642804935曹涛!

网友G:
增压缸专题讲座

冲压加工是汽车工业广泛采用的一种生产加工方式。二十世纪初期开始使用的机械式冲床和二十世纪中期投入使用的建立在液压技术基础之上的油压机,做为传统的冲压加工设备,在技术性能、加工质量保证和可靠性以及运转经济性方面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代汽车工业大规模大批量自动化生产的需求。针对现代汽车工业生产对冲压加工越来越高的要求,济南逐美科技有限公司借鉴和吸收德国冲压技术,研制了新一代冲压技术及冲压加工设备--气液增压式冲压技术及其设备。

1. 原理
气液增压冲压技术及其设备的核心是-气液增力缸。它是一个内置液压油系统的气增油压的冲压动力装置,只需4bar~7bar压缩空气驱动,即可产生2kN~2000kN的冲压力。在冲压设备中,就是以此高可靠性的集成组合,取代了传统冲压设备的繁杂动力驱动系统和庞大的装机功率。而在运动特性方面,气液增力缸又以专利的三行程冲压循环彻底改变了传统冲压设备二冲程冲压循环带来的诸多弊端,为这一新的冲压技术奠定了先进的运动学基础。
可看出每一冲压循环均由快进行程、力行程、返回行程三个行程段构成。在快进行程,由前部的快进气缸纯气动驱动上模具快速小力运动,直至在某一位置碰到工件。上模具接触工件后,由工件外阻控制气液增力缸自动开始气液增压的力行程,全力驱动上模具实施冲压加工。完成冲压加工后,转换主控阀,纯气动驱动上模具返回至静止状态,完成返回行程,并处于下一个工作循环准备。

2. 先进的技术性能
三行程气液增压冲压技术及其设备为工业界的冲压加工,尤其是汽车工业的冲压加工,带来了全新的冲压概念和冲压实践。
1)"软到位"冲压技术
在快进行程,仅由气液增力缸前部气缸驱动上模具快速小力接触工件,其接触力极小,最大约为额定冲压力的1%~5%,由此实现了冲压行业一直在追求的"软到位"冲压加工。"软到位"冲压技术带来的无冲击振动和噪音的温顺的冲压加工,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冲压加工质量,解决了传统冲击式冲压设备无法解决的冲压加工难题,比如打印字号、精密压装、深拉伸加工等。另一方面还保护了冲压模具,降低了冲压模具的设计制造难度,极大地延长了模具的寿命。此外"软到位"冲压技术还简化了对设备安装基础的要求,冲压设备可安装于楼上车间工作,或安装于导轨上或机器人手臂上实现移动式全自动冲压加工,大大降低了专用组合冲压工作站或全自动压力加工生产线的设计制造难度,提高了设备运转的可靠性。

2) "增力自适应"冲压技术
冲压加工中,上模具在空行程任一位置碰到工件,气液增力缸即依此工件外阻,自动转为力行程进行全力冲压加工,实现了更换模具无需设备调整的"自适应"冲压加工。而在力行程实施过程中,气液增力缸依据其气液无极增压原理,可科学地自动适应不同冲压阶段或位置所需不同冲压力的变化要求而施加变化的主动冲压力,彻底解决了传统二行程冲压设备只依据所配置的主动驱动系统而盲目施加过量冲压力所带来的诸如废品率过高或无法实施合格冲压加工等问题。

3) 高效节能
冲压技术将其每一冲压循环依据实际冲压加工中外载的不同而科学合理地分为三个行程段,并对不同行程段中不同外载施加不同的主动冲压力及合理的能量分配,如在空行程及返回行程,只需克服上模具的自重,故此行程段只由前部气缸小力驱动即可。由此极大地降低了设备能耗。 与传统二行程冲压设备相比,相同功能下,冲压设备最高节能可达90%。

4) 控制简便可靠,自动化程度高
气液增力缸式冲压设备只需一个二位四通或五通主控气阀即可进行操作控制,气动控制系统简便可靠,标准气液增力缸上配置压力检测接口及提供各种位移检测选择,可自由编程实现冲压过程及冲压质量的全自动无人化监测控制。

3. 应用
气液增力缸式冲压技术及设备已广泛应用于以汽车工业为主的现代工业加工中,其优良的技术性能和依据现代汽车工业生产特点开发的高可靠性高自动化的质量监测及质量保证控制系统,切实有效地满足了现代工业对冲压加工越来越高的要求,实现了免维护长期可靠运转和高质量保证体系的完美结合。目前在国内外每年都有数以万计台气液增力缸式冲压设备或专用组合冲压工作站、冲压机器人以及全自动冲压加工线,取代了传统的冲床和油压机,应用到诸如发动机、变速箱压力装配、车架大梁铆接、车身及板式金属或非金属配件的冲裁、字号打印、螺栓螺母压铆以及车身及四门两盖等板件的冲压连接等各种冲压加工中,极大地提高了汽车产品冲压加工和冲压装配的质量和可靠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网友H(2011-06-16):
有哪位知道增压气缸,压力增不上;手动测试时在增压状态下只动增压缸,头次增压没有压力;动几次后才明显的有压力指示;如果气缸动一下后,再测增压头次增压又没有了?这是不是油缸里有空气呢?如果是如何排掉里面的气体呢?

网友I:
您好,楼上这位朋友,在手动测试在增压状态下只动增压缸,头次增压没压力,连续动作又有明显的指示。有两种情况的可能,但不是油缸里有空气的问题。

 您需要先检查 :1。您用的是几吨的增压?在哪里买的?用的什么电磁阀,电磁阀有没有问题? 查看时间计电器,把管子拔下来测试。        2.有内漏的可能性,可能性很大,因为连续动作时有明示提示,连续动作油液彭胀,内漏没那么快,肯定会有显示,当然,还需要专业维修人员检测才知道.
                   更多有关增压缸的维修等相关问题,欢迎您来电咨询. http://www.wobojx.com

                 联系电话:13549343625 0769-82566578  juliet0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