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1000报POFF维修

楼主(2005-12-07):
艾默生TD1000,1.5KW变频器一上电显示4个8,过了几秒钟后显示POFF,之后更换了板件确认是驱动板问题,不知该查何处,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换一下试试.

楼主:
电解电容倒没换过,驱动光耦到换了..我的试试..谢谢

网友B:
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
电解电容换了,还是不行..
开关电源应该没问题吧,因为直流电压都正常呀..

网友B:
开关电源是两路的,你可以看到另一路肯定没工作

网友C:
电压检测电路正常吗?

网友D:
小问题!CVD检测电容换掉!

网友E:
老大,主继电器吸合没有啊,你多大的机器哦?如果有的话,你仔细检查它吸合没有?吸合后有一个常开触点有没有变成常闭触点到电源板上.如果是常闭信号的话,你的机器就好了.(大功率机或有接触器的机器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搞好了,我把CVD检测电容0.47UF换成1UF就好了..

网友F:
是这样吗?我这里有好多TD1000的显示欠压

网友G:
买台新的

网友H:
肯定是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嘛,查该部分的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2006-01-12):
to:BATI--李峰:
我的真的好了..你试下吧!!如果跟我的故障一样的话...

网友I:
还是换0.47的也可以,李版主告诉我的

网友J:
输入缺相保护动作的话,也会报POFF的。

网友K:
输入缺相保护动作,检测一下交流检测光偶。

网友L(2006-07-06):
我也有一台TD1000,1.5KW的,上电报P.OFF(也报过E019)经查电解电容坏.
另一台上电不显示,经查D20(BVY26-A)引脚断,请问可以用什么样的管子代换?

网友M(2007-12-27):
我有一台TD10005.5KW的显示正常,但输出不正常,U与V之间220伏,但U与W之间150伏,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N:
驱动缺相了,有3120坏

网友M:
谢谢,我以查出来,坏了两个3120,

网友O:
cvd检测电容是哪路?谢了?

网友P:
是啊!我也不太清楚CVD是什么意思,哪们大哥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Q:
CVD检测电容0.47UF很好找

网友R:
1.专业维修YOKOGAWA、HONEYWELL、ROSEMOUNT、ABB、FOXBORO、BAILEY、EMERSOM、 SIEMENS等DCS系统板卡、键盘、CRT、LCD、电源、打印机等。
2.维修医疗设备卡板、电源及CT灰度显示器等。
3.维修工业自动化设备及电路板、电源、各种在线离线分析仪,维修EL显示屏及各种接口的工业级显示器。
4.专业维修BARMAG变频器

    公司还生产替工业级显示器可直接替代ABB、Honeywell 、Yokogawa、Rosemount、Siemens DCS操作站显示器及船舶监控系统专用显示器。其外还生产各种老式显示器接口的转接盒、Honeywell US操作站键盘、打印机。

沈永生  njsys002@sina.com   15305198626  13851490338

网友S(2008-01-30):
艾默生TD1000-4T0037G,3.7KW变频器一上电显示4个8,过了几秒钟后显示POFF,之后更换了板件确认是驱动板问题,不知该查何处,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S:
请教CVD检测是什么作用

网友T:
cvd 是直流母线检测信号,1000V对应5V

网友S:
 谢谢HUBO老师 请问贵姓 能不能告知联系方式  再次谢谢了
再新春佳节到来之际预祝、你春节愉快  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财源滚滚

(:

网友U(2008-08-30):
乖乖龙的东,修好了,修好了,换了0.47UF的果然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V:
各位高手,我这有台TD1000的一运行就报E001,说是加速中过流,加速时间也改了,但是不行,会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W(2008-10-18):
这个故障在EV2000上发生过,当时我测量整流输入电压正常,而没有直流母线电压。我将整流模块拆下测量也正常。重新安装后就可以启动,但过不了多久有时故障。停下设备后,偶然听到放电声音,打开面板看到连接制动单元预留端子螺栓松动在放电。紧固后重新上电恢复正常,直到现在。

网友X:
你先测量下开关电源输出的各电压值是否正常,如果OK,那就可能是主控板上某个元件的问题,以前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最后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Y(2013-01-08):
艾默生EV1000报poff,测PN直流输出电压正常,风机不转,24伏电压也没!测cvd电压为2.5伏。1uf电容也换过了,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了,急啊,师傅们~~~

网友Z(2018-06-25):
艾默生TD1000-4T0037G,3.7KW变频器开机几秒钟后显示POFF,想测量CVD电压,不知是哪个电容两端电压,求教!谢谢!

网友AA:
to:BATI--李峰: 我的真的好了..你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