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电位器的功能和作用

楼主(2005-12-07):
设备上使用的电子电位器工作电压:+15V.输出电压:0-10V,我想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用数字信号控制它的输出电压,里面有多路模拟开关.

网友B:
我也正在学.是模拟数字的转换.准确一些.PLC就能作到.

楼主:
我拆开过里面就一个运放

网友C:
动力勇:你的“电子电位器”用什么方法控制电子电位器的输出电压?例如用开关接点,或是别的什么方法?
我做过“电子电位器”,电路比较复杂,用了A/D转换电路。不知道一个运放怎么解决问题的。希望能报一下这个运放的型号,有几只引脚。我也想学习学习,长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