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问:是不是现场总线上位机只是监视用!

楼主(2005-12-07):
大侠:是不是在现场总线控制系统中控制检测都有现场级的PLC和嵌入式PC机完成呢?
上位机只是作监视和数据处理呢? 我国常用的控制方案是怎样设计的啊!!
各位大虾请赐教!

网友A:
不是吧,要看现场需要而定。一般上位机要采集或下达一些指令或参数。我的习惯是,用一个上位机,下位机按需求设PLC。具体动作由PLC完成。这样比较可靠。

楼主:
谢谢你很热心回贴!我实践少!希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