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

楼主(2005-12-07):
我买了一个usb转232串口,usb2.0的,可是装了之后不能与我的串口设备通讯,我的设备通讯波特率和串口波特率都设为9600,但是不能和我的设备正常通讯,请各位指教!

网友A:
usb转232 ,是虚拟的串口,所以,有些串口设备是不支持的!

网友B(2006-03-13):
我也刚买了一个usb转232串口,usb2.0,也是不能用,正烦着呢。望高手指教。

网友C:
台湾泓格I-7560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90I7560

网友C: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products_detail.asp?pd_code=C07090I7560

网友D:
我买了个USB2.0的,用起来很好用的。首先要装驱动程序,还要在设备管理器里设置好COM口,波特率等参数。
以前买的与西门子S7-200通不上,这次买的非常好。欢迎到我网站看看:plc.123ye.com

网友E:
我想买一根计算机和三菱PLC-Q型上传和下载程序用的传输线,请问哪里有的买,能否自己做?

网友F(2009-04-09):
我买了一根USB转232的线,用做电脑和文本显示器的通讯。我先装了驱动,然后把把通信线插上,系统提示已安装好并可以使用,我的电脑和文本显示器可以连上,的数据传输太慢,系统提示通讯时间太长。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