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我看到我的机床上的"步进电机"上接一只"谐波减速器"后再连接"滚珠丝杠"的,为什么不直接连接?

楼主(2005-12-07):
我看到我的机床上的"步进电机"上接一只"谐波减速器"后再连接"滚珠丝杠"的,为什么不直接连接?3Q

网友A:
是不是需要进行大速度比的减速啊?

楼主:
我不懂的哩,是我买的机床上这个样子,它可以实现“微米级”的步进的

网友B:
加了减速机可以提高步进的扭矩和精度,降低它的速度,这是根据你的机械特性来配的,一般要求慢速高力高精度的场合都应该配上行星式减速机....

网友C:
我们一般都希望电机工作在额定状态下,如果不加减数机就直接与丝杠相连,那电机势必长期工作在非额定状态下,这样电机容易被烧坏。

网友D:
请问谐波减速器什么样?谢谢

网友E:
减速增扭,提高精度

网友E:
谐波减速器由内齿圈、外齿圈等构成,是单级减速比较大,而外径以能做得很小的一种减速器,通常为圈柱形

楼主:
我现在想用一台"步进电机"+PLC,实现对圆的N等分,即分N次单方向旋转360度,我需采用"减速器"么?

网友B:
要不要加减速机全看你的机械特性了

网友F:
我来回答吧:
谐波减速器是大减速比的减速器,一般一比六十,一比一百.
步进电机+谐波有两个作用:一.减速后可以增大扭矩,满足低速
运动特性,单凭步进,扭矩不足.
二.减速后步进每走一步距角的精度放大了,可以达到微米级.

网友F:
谐波由:刚轮,柔轮,波发生器组成.大学里都学过啊.
我国是由于打下美国U2侦察机所获得的.八十年代后才生产

网友G:
楼上,是么?

网友F:
当然是,我们厂最早使用谐波的.
老设计师告诉我们的

网友H(2006-01-16):
LIUZQ
我公司专门代理精密减速机(包括谐波减速机),如有兴趣可查询公司网站:www.dongsheng-drive.com(苏州工业园区东盛工业设备有限公司),如有技术问题欢迎打电话垂询

网友I:
减速增扭.更加准确的控制.

网友J(2006-04-26):
谐波减速器是大减速比的减速器,一般一比六十,一比一百.
步进电机+谐波有两个作用:一.减速后可以增大扭矩,满足低速
运动特性,单凭步进,扭矩不足.
二.减速后步进每走一步距角的精度放大了,可以达到微米级.谐波减速器由内齿圈、外齿圈,谐波发生器,偏心轮等构成,是单级减速比较大,而外径以能做得很小的一种减速器,通常为圈柱形,同时精度非常高

网友K:
谐波减速机简单说就是小体积,大变速比和高精度的东东。
据我所知苏州钧信在这个产品的使用上比较有经验。

网友L:
请问谐波减速器运行平稳性怎么样,耐冲击么?

网友M:
为什么叫“谐波”呢?

网友N:
参考: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6291
步进电机减速器

网友O(2006-05-29):
学习了,看到图形象多了,减速应该是靠齿轮实现的吧,这个应该没错吧,呵呵,那增大扭矩,提高精度,又是怎么回事呢,小弟不是机械出身,还指教,呵呵

网友P(2006-08-29):
数控机械方面,这贴不错

网友Q:
无齿隙的图看不清楚?没看太懂,照我现在的理解是否会增加摩擦力减小传动效率?

网友R:
无齿隙的那个结构是有两排定齿轮和同轴的两行星轮。

网友S(2006-11-19):
增长知识了。谢了。

网友T(2009-02-03):
谐波减速器 (转载)谢谢2009-01-14 19:29当波发生器为主动时,凸轮在柔轮内转动,就近使柔轮及薄壁轴承发生变形(可控的弹性变形),这时柔轮的齿就在变形的过程中进入(啮合)或退出(啮离)刚轮的齿间,在波发生器的长轴处处于完全啮合,而短轴方向的齿就处在完全的脱开。

波发生器通常成椭圆形的凸轮,将凸轮装入薄壁轴承内,再将它们装入柔轮内。此时柔轮由原来的圆形而变成椭圆形,椭圆长轴两端的柔轮与之配合的刚轮齿则处于完全啮合状态,即柔轮的外齿与刚轮的内齿沿齿高啮合。这是啮合区,一般有30%左右的齿处在啮合状态;椭圆短轴两端的柔轮齿与刚轮齿处于完全脱开状态,简称脱开;在波发生器长轴和短轴之间的柔轮齿,沿柔轮周长的不同区段内,有的逐渐退出刚轮齿间,处在半脱开状态,称之为啮出。

波发生器在柔轮内转动时,迫使柔轮产生连续的弹性变形,此时波发生器的连续转动,就使柔轮齿的啮入—啮合—啮出—脱开这四种状态循环往复不断地改变各自原来的啮合状态。这种现象称之错齿运动,正是这一错齿运动,作为减速器就可将输入的高速转动变为输出的低速转动。

对于双波发生器的谐波齿轮传动,当波发生器顺时针转动1/8周时,柔轮齿与刚轮齿就由原来的啮入状态而成啮合状态,而原来脱开状态就成为啮入状态。同样道理,啮出变为脱开,啮合变为啮出,这样柔轮相对刚轮转动(角位移)了1/4齿;同理,波发生器再转动1/8周时,重复上述过程,这时柔轮位移一个齿距。依此类推,波发生器相对刚轮转动一周时,柔轮相对刚轮的位移为两个齿距。

柔轮齿和刚轮齿在节圆处啮合过程就如同两个纯滚动(无滑动)的圆环一样,两者在任何瞬间,在节圆上转过的弧长必须相等。由于柔轮比刚轮在节圆周长上少了两个齿距,所以柔轮在啮合过程中,就必须相对刚轮转过两个齿距的角位移,这个角位移正是减速器输出轴的转动,从而实现了减速的目的。

波发生器的连续转动,迫使柔轮上的一点不断的改变位置,这时在柔轮的节圆的任一点,随着波发生器角位移的过程,形成一个上下左右相对称的和谐波,故称之为:“谐波”。

网友U:
谐波减速器可以获得大减速比、高功率密度和高机械传动精度,但不易做成大传动功率的。步进电机+谐波减速机的配置估计是为了惯量匹配、获得高精度步进和减速增矩

网友V(2009-05-09):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W(2010-03-31):
步进实现微米级有点夸张

网友X:
1. 谐波减速器是大减速比的减速器,一般一比六十,一比一百.

2.步进在低频时容易掉步与抖动

网友Y(2010-07-16):
很好很强大

网友Z(2013-08-24):
让国产谐波器寿命延长3倍。

让国产替代进口,让国产走进国外。

国内军工技术,服务大家。服务专家。

东莞浩瀚纳米科技做到了。

让你的谐波器抗磨损。不应影产品本身尺寸。

网友AA:
步进电机的每一个脉冲信号都是直上直下的,启停都很迅速,容易造成机械冲击,用柔性系统过度一下。。就像是汽车干嘛不直接像火车一样,铁轮子直接在地上滚,干嘛要加上轮胎呢??这太简单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