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请教硬盘容量的问题?

楼主(2005-12-07):
我的C盘显示的容量与实际文件的查1G多.已经提示满了.我查了所有文件(隐藏文件).请问除了G重装系统.还有什么方法.我没装杀毒软件.不过好象不是病毒.谢谢

网友A:
系统盘,要有保留的

网友B:
实际的分区大小和硬盘标称是不同的,举个例子来说80GB的硬盘分区后的容量可能只有76GB了。
因为4GB都用在记录硬盘信息和分区文件信息了,而且每个牌子的硬盘都会不同。
所以你可以删除不必要的软件或是不经常用的。
还有就是把软件删除后再装在其他的分区里即可。

楼主:
谢谢.我换D盘重装系统.删除C所有文件.还少1G.安全模式格式化都不能.我不想低级格式化.先这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