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操作器方面遇到小麻烦寻求帮助

楼主(2005-12-07):
伺服操作器是和一个角行程执行器配合对液力偶合器的控制.

问题是:工控机给伺服操作器1%的开度时,执行器不动作,工控机给伺服操作器3%时执行器才动作.如果将伺服操作器置于"手动"时,用操作器直接控制执行器时就没有这样的问题,用手动给1%执行器就会执行1%的转距.

各位大虾我的问题出在那里 /

网友A:
这个,恐怕要把你的系统详细介绍一下,才有可能找到问题。比如,工控机给操作器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控制输入是4-20ma
反馈输入是4-20ma
 我怀疑是不是这个两个信号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B:
先确认工控机的输出是否是4-20ma,可接个电阻测量一下.

楼主:
我测量了信号,是标准信号,其他方面有没有出错的地方呢/?

网友C:
你的电子齿轮比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D:
老宋说的对呀!还有应该仔细检查一下程序!!!

楼主:
电子齿轮是指那部分 ?

网友E:
 TO:tonysales
  什么垃圾!有你这样做广告的吗?这是技术论坛不是市场.

网友D:
电子齿轮是指 伺服控制器上的参数呀!!通常是分为"电子齿轮比分子"和电子齿轮比分母,总称电子齿轮比,简称电子齿轮.兄弟去仔细看看说明书吧!!还不行的话你告诉我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伺服放大操作器。该伺服放大说明书里没有说到有电子齿轮的东西。我是个新手,让大家见笑了~

我在看看资料,下次我把具体型号规格给你们看看。

楼主(2006-01-09):
伺服操作器型号:DFQ3610

网友C:
你试一下用工控机给伺服操作器固定3%信号,累加,看执行是不是等比例跟随,还是第一次是1%,以后都是每增加3%,伺服也跟随3%,如果是前者,多半在工控机或操作器程序里有所谓的电子齿轮比,如果是后者就比较麻烦,多方面原因都有可能发生

楼主:
谢谢 沈阳老宋.我看看我的程序.如果是"电子齿轮比"的问题,我具体怎么调试才能达到和手动一样,给1%就是1%呢!?

楼主(2006-02-10):
这几天我又调试了,反馈输入不能呈线形跟随控制输入信号。我用工控机连续给定控制输入信号时,反馈输入跟随的较稳定。如果等顿几分钟或更长时间,跟随就差的很。

我现在用的是DFQ-3160A的伺服操作器,我没有做接地,室温时常在零下几度,在这样的条件下会不会因么有接地 室温低导致操作器信号不稳定因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