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山第一贴---求助!

楼主(2005-12-07):
本人第一次发贴求助:

目标[/b[b]]:哪位老师知道能够监测低转速(数分钟一转)的传感器,只要求开关量输出即可,
也就是监测某一传动轴转与不转!霍尔?光电编码器?或是其它?[/b]

网友A:
你手上用的那个机械鼠标,好象是光电编码器吧!

网友B:
用一接近开关足亦。

网友C:
接一个接近开关是好,但要安装的离转动轴很近,然后在接放大电路什么的,最后再有一个灯来显示就可以了。光电的也

网友D:
数分钟一圈而且只是确定是否转动,很简单,用一个绝对值单圈编码器+一个显示仪表即可完成,仪表提供开关量。
如有其他要求可附加,我的客户有过数小时一圈的。
但不知道是否可与机械转轴同轴或辅助联接。
E-Mail:yoohy0118@163.com
021-32031167转20分机

网友E:
在传动轴上加个凸轮在旁边放个微动开关.
请你不要看这种方法简单这是最可靠的,如果环境好的话保你5年没问题.

网友F:
一个接近开关多省钱啊
一般的接近开关加一台一般仪表足够搞定
运用很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