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58变频器调速问题

楼主(2005-12-07):
使用施耐德atv58变频器调速时,最大输出频率如何设为60赫兹?对电机有特殊要求吗?

楼主:
能使变频器输出更大点的频率吗?

网友A:
按照说明书,把频率上限改设即可。

网友B:
将HSP设为60Hz

网友B:
电机调试前进行自学习一下即可

网友C:
对电机的要求:与电机的绕线方式有关!

网友D:
HSP调为60HZ,对电机没有要求,跟电机的绕线方式也没有关系吧,都是鼠笼电机,不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E:
如果频率范围不大,鼠笼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F:
调整频率参数为最大值,对电机没特殊要求

网友G(2006-01-10):
有两个要调。1 hsp
2 电机的额度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