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循环混合系统连续生产工艺和控制

楼主(2005-12-08):
我试用3只精度很高的流量计进行对泵的自动控制,进入循环混合系统,形成产品进行罐装。可以扩大生产量和减少储罐。这种工艺方式、控制形式是否有现存的,或者有此类成功经验,另外质量能否达到预计值和稳定。请教各位了。

网友A:
你说的好不是很完整,
现在的配料工艺技术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用流量计信号做反馈信号,通过变频器调节泵 ,就可以了。不过运行参数要好好调节。

网友A:
用变频调节流量是可以的,但系统的稳定性不是很高.波动大.
可以采用调节阀来控制.
调节阀+变频也许会好

楼主:
谢谢答复。考虑到质量控制问题,用质量流量计+变频器,因为直接形成产品事后难以控制。请问是否有类此的经验和成熟的工艺例子。

楼主:
接上:质量流量计+变频器+封闭循环螺杆泵+静态混合器=连续出产品。方案可行否,质量稳定否,担心。请教各位

网友C:
关键取决于变频器+螺杆泵的精度。控制是简单的比例控制。

网友D:
是否三种料?
如此说来,瞬时流量和累积流量都需要控制
建议用流量计+调节阀+PLC
质量肯定可以达到预计值和稳定,流速精度也没有问题
我在精细化工行业有过许多成功的应用

楼主:
谢谢各位:有3-6中原料,担心的是,过程中没有调整储罐,直接进行产品灌装。不知,你在精细化工行业有过许多成功的应用,是否相同。能否提供精细化工行业成功的简单工艺。非常谢谢

网友C:
可能要考虑的是在装罐切换的时候要降低流量。

网友E:
有一种流量调节一体化的东西,控制精度很高,可以直接控制调节阀,可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可以用批量控制仪。它一般包括一台流量计,一般精度在0.1级,一台快速切断阀.可设定流量,到设定值自动关断.

网友G:
用质量流量计+变频器控制泵可以实现配料的精确控制。

网友H:
可以的。组态中最好使用配方。
精确度高:用质量流量计+变频器控制泵可以实现配料的精确控制。
如果原料导电且原料的密度恒定(相对于某种原料),可以使用电磁。省钱!可以探讨:025-81644756周先生

楼主:
谢谢各位:对我很有启发。但我总觉得,连续生产配料控制很到位,投资也到位,例如循环混合有问题,产品质量有波动,就难以控制。能否提供精细化工行业成功经验和简单工艺,或者其它行业成功的例子。谢谢

网友D:
联系我吧
我们沟通沟通
我做过5套精细化工车间监控系统
其中有温度、流量、PH值、速度控制
效果很好
我的MSN:penglei001@hotmail.com
QQ:45814036
Email:automation12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