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哪个厂家的温控仪表有带防爆功能?

楼主(2005-12-08):
小弟在一个煤矿工程项目中需要用到智能温控器,但是对方要求要具防爆功能,其他要求

到不是太严格,求助下哪个厂家有生产,及联系方式。谢谢各位!

网友A:
美国的,要吗?

网友B:
你要不显示的有很多,如美国泰克,赛盟等。要显示的可以考虑加个防爆的外壳,里面选用一般的表就可以。需要的话和我联系!ad50086634@online.sh.cn

网友C:
为什么不把普通仪表装在防爆盒里呢
简单又好弄

我是菜鸟!

网友:
一般都是普通温控仪加一个防爆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