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请教:单向电和三向电

楼主(2005-12-08):
单相电和三相电的优缺点.....

网友A:
小功率一般是单相

网友B:
小功率一般是单相,大功率用三相

网友C:
供电点源不同,输出都是三项,驱动三相异步电动机。

楼主:
三向和单向应该怎么转换呢?

网友D:
是“单相”和“三相”,注意“相”与“向”的区别

网友C(2006-12-21):
小功率变频器有的输入是单相电,变频器把它变成三相电驱动
三相异步电机,大功率一般是三相变为三相。
变频器输出一般都是三相,因为要驱动三相电机。

网友E:
注意“相”与“向”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