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HECKPOINT的问题

楼主(2005-12-08):
各位好: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希望遇到这样问题的同仁能指点迷津。这个系统是HONEYWELL TPS系统,TPN531.1,GUS110,在对ucn网作CHECKPOINT时总是提示文件进入错误,文件写保护以及解开,软件版本也没问题,往HM和虚拟盘都存不了。等待回复。谢谢

网友A:
是否为红字“File acc”(好像是这个)?
每个UCN节点都这样?
UCN,LCN缆是否正常?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提示“FILE ACC”,我查资料了,就是文件进入错误,每个UCN节点都这样,UCN,LCN缆都正常,您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honeywell说:只能重新装系统。

网友C:
“总是提示文件进入错误”
估计是FILES ACCESS ERROR,“文件访问错误”。
CHECKPOINT是保存到HM硬盘里的,是不是HM硬盘有坏道了?

你用SAVE DATA命令,把数据保存到虚拟软盘$F1,看还有没有FILE ACC的提示?

楼主:
还没解决,最近准备作试验,估计不久的将来就会有结果了。

网友D:
各位大师:
&801卷显示  HAD A ERROR DATA!
卷下有&I01
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一般&I01下的checkpoint文件没有解保护时,存ckpt时会显示这种错误,HM里有坏磁道的时候也会产生此类错误,进入HM的detail下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卷都是正常的

网友A:
还有一种办法,在检查完HM没有磁道损坏之后(磁道损坏之后,就只能换硬盘了),把Z6盘里的&I01的空ckpt,考回hm然后重新作ckpt。但是事先做好系统状态确认正常。

网友E(2006-02-09):
&801下面是checkpoint 前几天刚刚遇到一个类似情况!是由于checkpoint打在自动上,对HM硬盘频繁读写造成的!如果是冗余的硬盘的话,做个同步,把自动改成手动。如果是冗余的没问题啦!到时候不行就换个硬盘!  hoho

楼主:
我试验了,以上各位的方法都试了,都不行,好像是这个软件的问题,换了一个软件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B(2007-01-15):
利用大检修的机会对系统重新自己安装了一遍就好了。谢谢各位的关心。

网友F(2010-04-02):
最有可能的是你当时备份CHECK POINT时用光盘备份的,然后又把光盘里的文件拷到CHECK POINT目录,这个文件就写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