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这种情况能否用PID?

楼主(2005-12-08):
一高度、直径均为200mm左右的玻璃量器,底部有一进水口,用计算机自动控制,要求最终进水使水位稳定后控制在某一高度(比方说150mm)的±0.1mm范围内,我想在底部用一个小流量的调节阀控制进水,不知道是否可行?
本人菜鸟,对PID不大懂,不知道是不是用的调节阀就是所谓的PID控制?还有我自己看了一些书,关于液位PID控制的,大都是有个进水口再有个出水口,可现在只有一个进水口,也能PID吗?
原来曾想用开关电磁阀的,但是各种响应总有时间延迟,最终液位难以估计,后来看到书上说用调节阀可以提高精度,所以有这种想法,请高人指点。

网友A:
可以使用。

网友B:
PID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不过,建议不要只用PID,而是在其它算法的基础上附加PID进行修正。另外,既然你的系统只有一个进水口,没有出水口,那么液面高于指定值的时候是否就完蛋了?

楼主:
我上面提出来的是我对实际做了一个简化,实际情况是给一个金属量器(顶部连通有一根玻璃管,旁边有刻度显示)进水,要求进水到某一刻度(比如说这一刻度已标定为1000L)的±0.1mm范围内,以前都是人工操作容器底部的一个阀门做的,液位不在范围内时通过滴管和一个小的放水开关反复加水和放水到范围内,非常繁琐,现在想进行自动控制。
论坛上有朋友说可以转化为用流量计和称重仪之类的,但因为这是计量用的,国家标准就是按液位来的,必须控制液位,而且液位必须是非接触式的。我这里实际采用的是用CCD图像处理顶部玻璃管的液位,而且处理的范围最多也就150mm,底部管路中用两个阀,一个普通开关电磁阀和一个小流量调节阀,当进水还没到CCD观察范围内时,用普通开关阀进水,当CCD开始观察处理到液位后改用小流量阀调节。
暂且不论方案是否优劣或可行,坛主能否对你所说的“其它算法”再指点一二?

网友B:
其它算法,当然是直接利用系统自身的特性,比如进水量与液位的关系,阀门与进水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