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S7-200通讯问题

楼主(2005-12-08):
我用同样的设置可以和其他S7-200 PLC正常通信,惟独有一台,老是提示说“an error
occured when transmit data to PLC”,我想请问各位高手前辈,这是为什么啊?应该怎么样解决啊?

网友A:
也就是说用同样的数据和同样的外设来设置和传输的吗?S7-200端的设置也是一样吗?那么可能就是该S7-200接口可能有损坏。

楼主:
通讯端口坏了的话,那怎么能和触摸屏通讯呢?

网友B:
通讯的远程端口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