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S102(cpm2ah)如何读温度?

楼主(2005-12-08):
TS102(cpm2ah)如何读温度?哪里下载手册?

网友A(2006-03-27):
到欧姆龙的网站上下载呀

网友B(2006-12-06):
最大量程0-400度,400度对应4000,就这么简单!
说明书我有!

网友C:
请问,cpm2a读取温度还要加ad模块吗?

网友B:
你的CPM2A我不会,
我用的是omron cs1g +c200h_ts102

网友B:
TS102读温度精度很低,0-400读到的是BCD:0-400,连小数都不存在,精度真低!

网友D(2013-04-27):
我查好多资料都没有,如读入温度#2134(二进制),即十进制的8500,它是怎么算出8500,为什么编程时#7ffe为模块正在初始化状态。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