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69-IF8模块的配置

楼主(2005-12-08):
请教一下,我用1769-IF8模块时,按照手册进行了配置,RSLINX也找到了模块,问题是我发现数据类型只能是INT,有什么办法可以改成REAL的?手册上好像没有提到这一点。1769-IF8也不能读到信号,不知道和这个有关系吗?
还有,我在用1769-OF2时,发现它要求一个叫Fault Value的值最小是6241,结果我的输出是6241对4mA,怎么才能把它改成0对4mA?
谢谢。

楼主:
没人会么,还是大家不愿意赐教。我反正是放弃了,正在找15版的RSLogix5000。
现在只是想学习一下,有没有人能把那些控制字赐教一下。

网友A:
在你的模块属性里就有啊!

楼主:
没有,1769-IF8模块就是15版也是要写控制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