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急雷达物位计在氢氧化铝生产中的预脱硅罐的应用在线求助

楼主(2005-12-08):
西门子雷达物位计在氢氧化铝生产中的预脱硅罐的应用,在应用中经常出现测量不准确的时候,罐内的条件挺复杂的,有加热器,有固定槽钢等,罐高8米。说明书中提到参数P837和参数P838,修改后的一段时间是准确的,但以后还会出现有时的不准确,请各位讨论一下会可能是什么原因??可以排除干扰的问题!!

网友A:
奇怪,经销商如何答复你的? 或者西门子方面 有什么解释?

网友B:
问问西门子厂家技术工程师吧,他们卖的产品,应该提供服务啊!
“可以排除干扰的问题!!”不过个人认为:雷达测量不准确的绝大部分原因都是干扰问题!

网友C:
物料的介电常数是多少?可能跟它有关。

网友D(2006-01-08):
为什么不打西门子服务热线电话咨询呢?或者找销售给你们仪表的代理商要求服务。
P837,P838不过是做回波抑制曲线。你是否在空罐的时候做的呢?最好先看看管内的回波情况再决定是否可以做回波抑制曲线。如果干扰过强,会产生“副作用“的,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合理的安装位置。

网友E:
这种情况应该是雷达偶尔失波(回波信噪比太低)所致。

网友F(2006-02-17):
有时的不准确是有规律的发生在哪个液位段还是乱跳,P837,P838要在空罐时做,如果带搅拌的话,要把搅拌打开再做

网友G:
我是西门子的代理商,在这个工艺中各厂家都没有很好的办法,消除杂波还好办,采用西门子的软件可以通过电脑分析出来并消除,但关键的问题是在这个工艺中介质挥发后结晶到雷达的天线上,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累积一些,这个干扰是无法消除的,只能人为的干预,这不是仪表本身的问题,采用雷达已经比其他仪表的效果要好得多了,另外一种办法是采用放射性探测物位计,装载容器外壁,不与介质接触,效果会更好一些,但你的有不怕牺牲的勇气。

网友H:
留一联系方法本人可以帮你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