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p9118数据采集问题!请各位老师帮忙!

楼主(2005-12-08):
有一下这段程序,可以实现数据采集功能,也可以实现数据的波形显示,但是只能采集一段数据
(未达到设定的采集量,如采集50000个数据)
请各位老师帮忙!谢谢了!郁闷了好几天了。
(示例程序是SDK9118DBLPostTrig)
说明:设定9118的缓冲区大小为1024KB
示例程序在我的工控机上运行的很好!
void C***Dlg::collectData()
{
//BOOLEAN fStop, HalfReady;
F64 dataInput; // 每次传输半块缓冲区的数据(相当于示例程序中的data_size
m_i9118Mem = 512; // 每次传输半块缓冲区的数据
m_uAcquiedDataCount = 0; // 相当于示例程序中的count
CString str;
if (m_bDblBuffer) // 双缓冲区模式
{
do
{
do
{
AI_AsyncDblBufferHalfReady(m_iCardID, &m_bHalfReady, &m_bStop);
m_uAcquiedDataCount ++;
} while(!m_bHalfReady && !m_bStop);// do
if(!m_bStop)
{
AI_AsyncDblBufferTransfer(m_iCardID, m_pDataArray);
m_pVoltageArray = new F64[m_uAcquiedDataCount];
// 将信号转换成电压
AI_ContVScale(m_iCardID, AD_B_0_5_V, m_pDataArray, m_pVoltageArray, m_uAcquiedDataCount);
for (int i = 0; i < m_i9118Mem; i ++)
{
dataInput = (U16)m_pVoltageArray[i];
// 向示波器加入一个信号点
m_OscilloGraph.AppendNewSingalPoint((float)dataInput);
}
}
} while(!m_bClearOP && !m_bStop); // do
AI_AsyncDblBufferHalfReady(m_iCardID, &m_bHalfReady,&

楼主:
请各位老师帮忙了!
小弟在做导师的一个项目,刚刚接触数据采集这个问题!
为了这个问题,已经郁闷了好几天了。

网友A(2008-05-17):
麻烦问一下,那个采集通道在程序中如何实现,你能不能发一下你的有关采集的程序啊 !!!!
xiaoliu0012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