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滚珠丝杠的自锁问题

楼主(2005-12-08):
    请问:由于滚珠丝杠不能自锁,怎样才能防止逆转?另外,如果在竖直方向上使用滚珠丝杠传动,怎样避免螺母脱落?
     谢谢!

网友A:
你的自锁是指丝杠的自锁还是螺母的自锁?

网友B:
加上制动,当停电时,自动抱死

楼主:
    我想采用,螺母与电机相连转动,丝杠作直线运动的方式,这种情况丝杠采用怎样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