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想用计算机并口控制变频器应如何做啊。

楼主(2005-12-08):
变频器可以用开关来控制其频率,现想用计算机并口直接控制变频器上的开关,并口能直接驱动这些开关吗?变频器开关用的是24V电源。变频器上有开关编号0, 1 , 2 ,想用并口来控制各个开关的通断。

楼主:
没有人理,只好自己顶一下哦

网友A:
应该可以啊

网友B:
并口输出的是TTL信号, 高电平:2.4--5V 低电平:0-0.8V 大概是这个样子, 不管变频器的电源是多少V的, 检查manual中她的输入端信号标准是多少的, 如果和TTL兼容,就可以使用并口控制。 另外,在WinNT以后的系统中,不能直接操作硬件, 需要第三方驱动的支持。 在win98以下的系统很方便, 但是,不知你对时间延迟有什么要求, 还是推荐使用单片机,

楼主:
谢谢eric2000,
现在明白了,但如果不是和TT兼容又如何处理呢,我不太熟悉单片机哦。

网友B:
TTL和CMOS(3V,5V,10V)和Industrial(24V)都有经典的转换电路,
一般需要的是一个1块钱左右的芯片,2个电阻,一个3极管,
如果你是最初的原形阶段,可以自己买来在面包板上焊,
如果是成品,应该有专用芯片可买

网友C:
参考:
求助:家用电脑的另类用法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7552
但请注意,并口容易烧坏,最好加光耦隔离。

楼主:
谢谢亦云人云,看了你提供的资料,收益不少哦。

楼主:
非常感谢eric2000,你能不能把那个转换电路画个图给我呢,最好是TTL——>24V 和CMOS——>24V两种转换都给我。谢谢!

网友B:
search uln2003 at google,
good luck

楼主:
谢谢eric2000,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