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几种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05-12-08):
诸位见笑了,虽工作多年,但很惭愧!谁能讲讲电磁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的区别吗?

网友A:
我只知道中间继电器是起中继作用的。
主要用于控制弱电信号等等。

网友B:
中间继电器的电流小些.

网友C:
电磁继电器多用于电动机或其它负载回路的主回路上,一般电流较大;中间继电器是信号输出点不够时,用来增加信号输出点的,或将常开转换为常闭等等。

网友D:
电磁继电器是按工作原理分类;中间继电器是按用途作用分类。

网友E:
楼上说的对,“电磁继电器是按工作原理分类;中间继电器是按用途作用分类。”我们常用的有电磁式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是用来扩充容量和触头数的,起到中间转换作用。

网友F:
原来如此
学到了
多谢

楼主:
一个浮子开关和一个加热器子间应用什么继电器?

网友C:
因加热负载一般需要一定的容量,应选用合适的电磁继电器(接触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