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称重显示的看来

楼主(2005-12-08):
小弟厂内的一台称重显示仪是GGD-33A型的,现在显示紊乱, 信号正常显示却为负八千多, 更换一新表后正常,说明传感器是好的,仪表的故障,后换表内的信号输入块,AD620  故障依旧 ,有哪为大哥在行请给指点,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AD转换芯片你查了吗?

楼主:
是哪儿个啊,我换的是AD620。信号能送进去,直到40MV是才显示为零,再往上送没变化,往下送信号时为负值,直到负八千多。

网友B:
兄弟,传感器仪表,你在换了里面的硬件以后一定要用较高档的校准仪调校,要是不用的话,肯定不准,不是换个IC就那么容易的.兄弟,得罪了!

楼主:
感谢飞猫兄弟,现在不是准不准的事,而是显示的就不对。

网友C:
是汽车衡还是别的,你说得不清楚,讲清楚些,我们再帮你瞧瞧

网友D:
仪表参数设置问题吧,所设的参数核实一下看是否有误?

网友E:
应该是没有标定
你要连起来标定

楼主:
小楼听雨:你好。我原来校表时是不用连起来的。送一毫伏信号就能可以标定的。本人的QQ是499518082,在线等侯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