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关于三相异步电机空载电流有何标准规定:

楼主(2005-12-08):
关于三相异步电机空载电流有何标准规定:
空载电流为额定电流的多少倍电机为合格,能否告知是什么标准。
谢谢!

网友A:
这个难说,我碰到过,量过,相差特别的大,同一电机,三相空载电流差距也较大,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赐教.

网友B(2006-01-21):
没有的,就是相同的电机也只有一个范围

楼主:
异步电机空载电流要求是在一定的范围,同一电机空载电流是有一定的差距,这是由于生产厂商设计的磁密饱和度不一样。

网友C:
教课书上讲,一般电机的空载电流是额定的30%左右。电机功率愈小,这一比例愈高,电机功率愈大,这一比例愈低。我的经验是小电机可能大到50%,大电机可能低到20%左右。

网友D(2006-03-24):
小电机和大电机是以什么为标准来区分的?
先谢谢了!!

网友E:
电气标准规范上的规定是:一般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是:电动机额定电流的25~50%之间,具体的比例与电动机的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