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问题?

楼主(2005-12-08):
问:MOV  PCON, #00.  #00后面为什么不加H?遇到许多指令都没有H,不知道为什么?清赐教

网友A:
可能是 十进制数 D缺省

网友B:
这是一个特例,十进制 00~09 和十六进制 00~09 相同,大于 10 的数就不一样了。

网友C:
传送的十六进制数,???好像是这样,有点搞忘了,看来要复习一下。:(

网友D:
是的 该复习复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