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有没有人提供数据采集信号调理模块啊

楼主(2005-12-08):
有没有人能提供数据采集时用的信号调理模块啊。

网友A:
你有什么要求嘛,这种东西倒是挺多的。

楼主:
我的系统是测量直流电流的,电流大小约50A,我用的是0-100A的电流传感器,输出信号是0-4V,不知是什么原因有时会出现非常大的突跳,所以想用一个信号调理模块对信号进行调理后再接入数据采集卡.

网友B:
一定要找到原因,否则调理也没用!可能是电流传感器的原因
电流传感器如是电流互感器,要注意电流互感器不能开路,

网友B:
也就是若电流变换电压的电阻如果虚接,会出现突跳高电压。
或者是一二隔离不好。。。。

楼主:
采用的电流传感器是霍尔电流传感器啊,输出信号是+/-5V。有没有其他可能的原因啊。

网友C:
应该找到原因。否则加上模块也没有用,那个突变也是信号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