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ouch Histroy Alarm的出错问题

楼主(2005-12-08):
各位朋友,

   小弟有个问题是终不解,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为什么我在运行InTouch Histroy Alarm时会弹出如下的错误信息"Difference of two datatime  coloumns  caused  overflow  at runtime"(我的Histroy Alarm是用AlmDbView控件配置的)?应该如何解决?
   每次我都是通过重新配置Alarm DB  Loger Manager来清空之前的数据库的,经过这样处理后,大概可以不出错运行几天,可是过几天又会出现上述的错误信息.
     谢谢!!

网友A:
SQL 数据库不会因为数据量满而溢出
一种情况用自编程序来定时清空报警库
再就只能是根据intouch版本打补丁

楼主:
谢谢邓工,
    我的InTouch  8.0打的是SP2的补丁,AlmDbView内部有一个时间长度的设定,可选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等,我设的是两个礼拜即到时间时会自动清除,但是还有上面的出错信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它的错误信息是"Difference of two datatime  coloumns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这里做一些文章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B(2007-01-09):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
个为帮忙啊!!!

网友C:
你的sql Server跟AlmDbView不在同一台机器上吧?
从错误提示的字面上看应该是报警的时间贴跟客户机的系统时间不符,至少是超过30秒。
可以定时调整一下系统时间,或者设定一个时间服务器,把所有的节点系统时间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