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计量不准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5-12-08):
我做的一个配电所,进线柜和出线柜电压的相位交为A相0度,B相120度,C相-120度,进线柜电流的相位交A相-30度,B相90度,C相-150度,出线柜电流的相位角A相150度,B相-90度,C相30度,我现在造成我的计量不准,我已经知道B相和C相的电压是颠倒的,颠倒过来电压就应该是对的了,但电流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因为电流应该是治后电压30度,但是我现在是超前电压30度了,对于我现在进线柜和出线柜的不一样,我想应该是电流互感器级性的问题,大家说对吗,那我这个电流超前是怎么搞的呢?我想应该不会是我主回路AC相接反吧,请大家给我帮忙考虑一下,谢谢WYYKJC@126.COM

网友A:
to 爱学者
进线柜和出线柜电压的相位角为A相0度,B相120度,C相-120度,只不过进线柜电流的相位角A相-30度,B相90度,C相-150度,出线柜电流的相位角A相150度,B相-90度,C相30度。也就是说进线和出线各相对应相差180度。既然进线各相同相的电流滞后电压30度相位角,要求输出也如此的话,仅把出线端的电流互感器极性颠倒就可。

楼主:
不是要求滞后30度,而就应该滞后30度,现在-30度也是错的,进线柜电流应该是30度才对,我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你所指的进出线电压是相电压还是线电压,而电流是线电流还是相电流,这牵涉到相位差,可惜没图,可能出现所答非所问。

楼主:
我说的电压和电流都是相,即单存的A、B、C请你再帮我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A:
对于三相电源变压器初级,如果是Y形接法,线电流等于变压器相电流,并且同相位,线电压等于1.732倍变压器相电压,线电压越前变压器相电压30度,线电流与电源的相电压应该是同相位。。如果是三角形接法,线电流等于1.732倍变压器相电流,线电流越前变压器相电流30度,线电压等于变压器相电压,线电流与电源的相电压应该是同相位。。分析变压器次级的方法和初级类似。
如果接电度表计量用电的话,我想哪些上面所述的使人繁琐的相位差好像不一定那么清楚。只要对应各相的电度表的电压端子,而电流端子接到其接对应火线上所对应的电流互感器的绕组上,把绕组极性搞对就可

楼主:
我用的威胜的表,和国电南自的综保,我说的是综保上显示的相位,说的电源变压器是电源还是负荷啊,我想电度表除了对电流互感器的级型有要求,我不知道对电流的相位角还有要求吗
对了,朋友,你是做什么的,我感觉你对配电很有研究,很喜欢和你叫朋友

网友A:
如果接电度表计量用电的话,我想哪些上面所述的使人繁琐的相位差好像不一定那么清楚。只要对应各相的电度表的电压端子,而电流端子接到其接对应火线上所对应的电流互感器的绕组上,把绕组极性搞对就可.
前面发的贴子没有表达清楚,重新表达:
如果接电度表计量用电的话,我想那些上面所述的使人繁琐的相位差好像不一定必须要那么清楚。只要对应各相的电度表的电压端子跨接到其电源相电压上,而电流端子接到其接对应火线上所对应的电流互感器的绕组上,把绕组极性搞对就可。
如果必须要把你所述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角搞清楚,那么前面所牵涉的电压电流的概念就必须搞清,所指要统一。

网友A:
我主要从事工厂内线电气设备的维修,变电所由动力部门负责。这不过是经常和外线技术人员接触的较多,那些是以前所学的基础知识,多年不用,实际经验欠缺,互相学习。

楼主:
朋友,我的问题你还没帮我回答呢,就是电度表的计量我现在是超前了30度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滞后30就对了,这样影响计量吗,而且造成超前的原因是什么,还有我的是一个配电所,上一级供给6KV电,然后到下一级变电所变400V

网友A:
现在重新回顾你所所的问题对进线来说:“A相0度,B相120度,C相-120度,只不过进线柜电流的相位角A相-30度,B相90度,C相-150度,”我考虑你所指的确实把B相和C相搞反了,颠倒过来得到[b]:“A相0度,C相120度,B相-120度,只不过进线柜电流的相位角A相-30度,C相90度,B相-150”[/u]。这样进线的电源相序搞对了。对应的电流相位滞后和电压的相位,而理论上应该是越前30度。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电流相位测量上,仅更正进线BC还没完,要重新定义各相电流结果,B替换A,A替换C,C替换B,得到A相-150度,C相-30度,B相90度。再把电流互感器绕组极性颠倒就得到[b]A相30度,C相150度,B相-90度[/u]。现在和进线各相电压相位比较就是越前。

楼主:
我把电压的相序B、C颠倒过来以后相序为A0度,B-120度,C120度,这样电压的就应该是对的了,同时还应把电流的再颠倒过来,但是你说的要重新定义各相电流结果,B替换A,A替换C,C替换B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楼主:
你说的重新定义怎么定义

网友A:
由于写上面的帖子下班时间已到,只能是分析原因,又不在现场,相序原因不一定表达清楚,具体纠正的步骤总结一下:
没用过威胜的表,和国电南自的综保,我想首先把三相进线对应地接到表的三个电压接线端子上,使得进线各相相位角为:A相0度,B相-120度,C相120度,然后将各相火线所对应的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分别接到表上的测电流所需的相对应的输入端子上(没见过这种表,我想它应表明各相电压和电流输入端子,以便识别对应),也就是A相火线的电流互感器接A相电流的输入端子,依此类推。
这时通电观察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角,如果哪相电流的相位不是越前该项电压相位30度,那就颠倒其互感器绕组的极性,直至所有相位差都正确为止。

楼主:
不对吧,朋友,我把电压颠倒过来后电压为0、-120、120,进线电流B、C也跟着颠倒过来颠倒后为-30、-150、90,这样不就变成了超前了,应该是30、-90、120才对啊,那该怎么办呢

网友A:
电流应该是A相[b]30度[/u],B相[b]-90度[/u],C相120度你可能说错了应该是[b]150度[/u]才对。
而得到得劲结果是-30度,-150度和90度。真是天不随人愿。不在现场,但是画个向量图就可发现问题,现把各个电流互感器的极性颠倒一下,你在现场是否可以发现电流的相位分别是-30+180=150,-150+180=30和90-180=-90.我想你应该看到这种结果,这就和上面说的加粗的数据,但不是对应的,问题出在互感器对号入座问题,张冠李戴。整个三个互感器都向后移120度就都对了。

网友A:
如果在你看到我的帖子后,现把各个电流互感器的极性颠倒一下,其它不动,应该看到A B C相电流相位角分别为150 30 -90的结果我等你的恢复,如我所说的话。再说下一步怎么办。

楼主:
对,你说的很对,这个结果是我预想的,你说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你的意思是我的电流互感器没对号入座吗
朋友,我是山东兖矿集团的,你呢

楼主:
我现在也没在现场,我现在是先分析问题,最后再解决问题,你真是个好人,非常感谢,你这么上心

网友A:
是的,一开始就存在没有对号入座的问题,进线也出现相序问题,还有互感器绕组极性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一步一步纠正。如果搞错的话,从理论上讲对于电量测量有影响,因为对你所用的表我没用过。只能从理论上讲。
我是山西侯马普天荣盛光缆,属于中国普天集团。互相交流。

楼主:
大家再给交流交流谢谢了,我真是搞不懂为什么电流的相序会是
-30、90、-150,

楼主:
请大家再给说说,谢谢了

网友B:
难懂+专业。看着眼花,脑子跟不上趟了。呵呵,我没有接触过这种问题。但顶一下。

楼主:
请大家再给点建议

楼主:
请大家再给顶一下

楼主:
请朋友们再给顶一下,谢谢了

楼主:
请再给顶一下啊

楼主:
请朋友们看完后定一下,谢谢了,我确实没办法了,谢谢了,版主,你在哪呢,帮帮我吧

楼主(2006-01-09):
难道我们论坛上就没有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