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u25的分度表

楼主(2005-12-08):
哪位有Cu25的分度表,急需,谢谢

网友A:
不明白Cu25是何意思。我们的数显表很多,精度也非常高。

网友B:
Cu25 估计是非标

网友C:
系数应该是0.107,

网友D(2007-10-17):
请问谁有CU25的分度表,或谁家有得卖啊

网友B:
CU25 是0度时阻值25欧姆的铜电阻,其分度表可按铜的电阻温度系数算出。 尽量采用国家标准系列传感器和测量仪表。

网友E:
本来Cu50就有很多DCS 厂家 IO 不支持, 又冒出个Cu25呢.

网友F:
haha,没有用过

网友G:
参考Cu50,相同温度下除以2即可,铜热电阻的线性度非常好.

网友D:
cu25是很早以前的东东,在手册里都找不到啊。现在有个用户用的CU25,希望我们提供采集装置

网友H:
铜电阻我倒见过,不过这个分度号却没听说过,不好意思,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