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器

楼主(2005-12-08):
我司刚通电没有多久,但电容补偿器10组烧了8组.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容都起鼓吗还是……?
用的是水货吧?

网友B:
你司是干什么的?

网友C:
电容容量是否太小?

网友D:
请问是国有企业还是个人企业?

网友E:
 碳酸钙 ,你能介绍得详细一点吗?

网友A:
说的越详细越好了。
不然大家都大眼瞪小眼的。

楼主:
由于急着解决问题,没有说清楚.烧的是接触器和保险

网友A:
电容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没有用电抗器吗?
一般选择接触器的电流是电容的额定电流4倍左右。

楼主:
是频繁投切造成的吗

网友F:
你该把情况说具体一些,应该考虑一下高次谐波的问题。

网友E:
频繁投切???
你的设定值是好多??
先把情况介绍详细一点嘛。。。。

网友G:
你没说清具体情况?从表面看应是接触器和熔断器容量小或是由于高次谐波造成的。不知你司是什么电气设备?(变频主要是3次和5次谐波)。

网友H:
可能与设置得太灵敏,导致切换得太频繁,而导致电容频繁受到冲击有关,需检查设置,各电容转换周期可调长一点,还有各个电容最好的抡换着投入。

楼主:
还没有接设备呢,只是用于照明

网友E:
只有照明???

还有你的设定值是好多??

网友I:
只有照明 纯电阻电路用得着补偿吗?频繁投切 你是指控制器还是你人为 再;你的功率因数设定值是1呀?

楼主:
应该设定多少呀

网友J:
1)查电压是不是长时间偏高?
2)查电容侧母线下是不是有大功率谐波源?

楼主:
老焉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K:
电容补偿器烧了一般是高频谐振太多了,你们公司可能有中频设备,可控硅控制设备等....应在此设备前加电抗器

网友E:
 碳酸钙:
所用自动补偿控制器型号及其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