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反转

楼主(2005-12-08):
三相电度表反转如何处理?

网友A:
你的电压的相序可能接反了吧

网友B:
你的输入输出线接反了

网友C:
我遇见过电表负载运行时;电表正转;负载停止时;电表反转;请大家发表一下看法

网友D:
好表啊!!!还有没卖的?

网友C:
你想偷电;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方法;010-62632247

网友E:
是吗?能不能发给我啊sk303114@163.com

网友C:
家庭用电度表是1;3进2;4出;你把电表拆开;用细铁丝把1;2相连;必须是细铁丝;经验得知一各月用2000瓦电炉.用电量20度左右;不用大负荷;电镀表不走

网友D:
 杨胜利:,这也叫偷电?现在的家用电表可以让人这样随便动的么?

建议看一下:有谁愿意讨论一下如何使电表变慢甚至反转的好办法吗?

网友F:
杨胜利用的是分流法

网友G:
看看互感器(P1)一次穿心方向是否正确,K1.K2接线是否正确,电压.电流取是否同相。

网友H:
放个磁铁

网友I:
电感性负载太大。

网友J:
三相电度表接错线反转和转速慢等.错误的接线方式有很多种.正确的接法就几种.按正确方式接线.

网友K:
三相电表反转要注意:是相序问题和电流互感器是否接反了.

网友L(2006-03-18):
重新清理线路,按正确方法接线就行了。

网友M:
三相电表反转,有可能是你的电流互感器接法有误

网友N:
我公司一台冷轧机开卷机为直流电机,正常时工作在发电状态,其整流变压器一次侧电度表就是反转.

网友O:
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