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节电滤波器)是真是假?

楼主(2005-12-08):
节电滤波器:200*200*30(毫米).三相.四根线(一根接地.可以不接).有三个指示灯.可以节电30%以上.没有一个中国字.价格5万圆左右.*厂价格6-7万.一批.太贵.没有理由拆开研究.
好象有介绍.去除偕波.保护电容.请各位讨论.

网友A:
不错,版主的新东西用得蛮多的嘛。
它说明书上有工作原理介绍吗?

网友A:
啊,第一次坐沙发,感觉就是爽。

楼主:
没有说明书.我认为.那个价格.就是金子的.也能买到.我怀疑他的性能.不过没有看到电路.不敢乱说.

网友B:
有一定的节能效果.象楼主说的,主要是去除偕波和一些峰值电压,电流来达到节能效果.实际使用中,能否达到30%的节能效果要根据现场实际的测试才能知道.现场中,一般能节能5%--12%.

网友C:
不懂,不过应该和负载类型密切相关吧?纯阻性负载就很可能不行。

网友D:
工业电网中偕波分量有30%?我用示波器观察电网波形基本上是正弦波,我无法理解此类节电滤波器是如何节电的.

楼主:
我是抱有怀疑态度.这种东西个人和私人企业是不会买的.太贵了.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A:
笨熊->喝: ,说得好像有道理。

网友E:
现在的节电器不都是先使用后付款吗?可以让它先安装运行一段时间,经测试确认后再作决定。我们用过一套,经测试后节能8%。

网友F:
节电器真的能节这么多电,可能吗?否则国家早就强制使用了。

网友G:
我觉得不可能吧,无功补偿的话并不影响有功功率的计量。要是真的节能,为啥拉闸限电,用这个多好啊

楼主(2006-06-13):
绝对是国营企业领导捞钱的工具.大家不要上当

网友H:
据说是有那么一个玩艺,但其技术太保密,不知其工作原理

网友I:
滤波器有那么强大的功能?价格那么高,多少安啊

网友J:
本公司试用过一台,大该在3.8-5之间,不过不知工作原理,

网友J:
本公司试用过一台,大该在3.8-5之间,不过不知工作原理.,

网友K:
贵啊
我们这里出现了个几块钱的,也是你说的那种,我看他其实就是个电容

网友L:
假的肯定我遇见过经过实验绝对假的!!!!

网友M:
能不能告诉大家你的产品是哪儿出的.

网友N:
节电器只能节省无功功率,只能对电感式负载有用,原理无非是对功率因数进行补偿。现在的电机功率因数一般都在0.8以上,节电30%好像不太可能吧

网友O:
这样的东西如果使用寿命在10年的话,一年省不了一万块 那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网友P:
这是动态滤波器,不是节电器,
原理很简单,是并在三相线路中。
由三个互感器把电压波形检测到控制单元后,控制单元输出信号驱动三相IGBT ,产生和现有电压波形中的谐波相反180度相位,同等幅度的电压波形。与母线中的电压进行叠加后,抵消了原有的谐波。
因为电网中谐波分量的减少,提高了功率因数,当然有一定的节能效果,但其最大的作用是为了保护电网中的各种用电设备不受谐波影响。
比如说电容。
一般来讲动态滤波器安装在低压框架断路器后面比较多,对于三,五,七次谐波的滤除比较有效果。

网友Q:
就算是美、欧开发的产品,性价比也太离谱。动辄数万,还不适用全频谱谐波对消。适用范围和推广价值就很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