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漫反射传感器??

楼主(2005-12-08):
我想问问大家~~漫反射传感器~~是不是要考虑它的反射物体的表面粗糙度啊??有2个物体,一个物体是比较光洁的夹具,另一个是放在夹具上的零件没夹具光洁,但是放在夹具上后比夹具离光纤近点!!2个东西的颜色也差不多的!!这样用漫反射是不是不太好啊??我用的是光纤带放大器的传感器!!但是不管我怎么设定它~要么一直ENABLE要么一直DISABLE!!因为放大器上的数字放零件和不放零件是差的不多!!就差个位数!!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普通漫反射的无法检测,必须用带背景抑制功能的才可以,或者用聚焦式的你可以上www.ds-sensor.con查一下相关传感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