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吊车用接触器

楼主(2005-12-08):
有哪位朋友知道有没有专用的电动葫芦上用的接触器啊?也就是频繁正反转点动,好像是AC4工作制吧。价格不是问题,关键是性能一定要可靠且体积小,最好能象CJ20-40A的个头,要能采用安装卡轨的型号,便于安装更换

网友A:
频繁起停.行走震动.压接线的螺丝易松.将接触器所有螺丝(包括没有压线的)紧固.是防止接触器故障的有效措施.

网友B:
这种频繁启停的场合。如果讲性能,我建议用变频器,一次性投资

网友C:
AC4工作制的,很少用哦,日常工作中都采用维护周期短一些,勤维护。真有知道的,那就是福音啊。

网友D:
用大品牌的接触器:如ABB的A系列/施内耐德的LC系列/SIEMENS的3TF系列等要用AC4工作制选规格.如果查不到AC4参数,最简单方法是比平常AC3条件放大1至2档电流规格..

楼主:
谢谢,我们正考虑使用西门子的3TF试试。可我还是想知道有没有特制的专用接触器呢?厂家为什么不开发一种?比如特别加料在触头、线圈上,呵呵呵……

网友C:
唉,接触器想用国产的,但有怕用。。。

老是用国外的,又想到支持国产。唉,矛盾。。。

网友E:
abb价格比西门自得便宜

网友F:
  我用正泰的,隔三差五爬上去紧线头,苦啊

网友G:
线头不会压上OT端子?浸锡,接完线后用胶封固,爬什么爬?累的你轻了。至于触点,选大一点不就完了?其实就是你懒的毛病,你对他懒他就非得要你勤快一点。

网友H:
活做的越仔细,你就越有"懒''可偷.

网友I:
也没那么恐怖吧,只要买到国产正宗的接触器还是很好的

网友J:
长城牌的接触器怎么样?我的电葫芦用的就是它呢..

网友K:
用进口的接触器如APP.

网友L:
用CJX2系列或用真空接触器

网友M:
现在在国内的外国品牌,其实呢,大多都是在国内生产的,技术是用国外的,说白了,还不是用国内的材料,我认为,不论什么品牌,最主要的是适合我们本身实用就好了,呵呵,各位同仁说说看。

网友N(2006-03-24):
我们用施耐德的

网友O(2008-10-19):
电动葫芦上原装的就是LC系列的

网友P:
施耐德的 1210和1810的36伏的,我们这用的是这个。

网友Q:
我用的是国产的。CJX2-6511系列。感觉不是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