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抗扰性能

楼主(2005-12-08):
在实际工程中发现编码器信号常是被干扰的对象,能否谈谈哪种编码器抗扰及抗震动性能较好.

网友A:
编码器线就是双绞屏蔽线这么简单吗?

接地线就是越粗越好最好再撒把盐吗?(想想国外的高级数控系统会撒盐吗?)

如果真那样简单,那100多元一米的线,也就没人买了。

网友B:
"编码器线就是双绞屏蔽线这么简单吗?"
当然,作为电线,自然还有电阻率、压降等等电气指标,强度、最小弯曲半径(动态、静态)、折弯次数这类物理指标,

网友C:
刘老师所说的物理指标确实很重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本人在一次使用时,遇到过这个问题:开始工作很好,过几开就出问题了,而且是只有当线处于某一状态时才接触不良,因而还很难查到

网友B:
顺便再说一下,电线的一些指标,在编码器手册上也通常没有的,即使问厂家(国货)或者代理商(洋货)也不一定有明确的数据

网友A:
编码器电缆和接地线的参数不仅仅是静态的(如电导率、电压降等),更重要的是动态的,在不同频率段和工作时限都要有好的参数,这些都是要专用设备检测的,这些设备较贵,一般用户和经销商不会买,所以这些参数一般也就不对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