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SVC故障分析

楼主(2005-12-08):
大家好,我单位用于轧钢10KV高压系统的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VC近期接连发生电缆单相接地故障,可是我们一直没有分析出真实原因,在这里详细说一下,请各位高手专家帮忙分析一下吧。我单位用的SVC装置由一组TCR相控电控器带一组5次、7次、11次无源LC滤波装置组成,最近一周内,先后发生两次相控电控器至阀组的单根电缆发生单相电缆绝缘击穿接地故障,一次阀组中G8硅处支撑螺栓绝缘套管击穿放电故障,虽然已对故障点进行了修复,但具体原因并没有查出,担心以后也许还会再出现故障,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A:
贵公司最近的负载是不是有什么较大的变动啊??

网友B:
用电力分析记录仪分析一下各相的运行状况。在各时间段记录一次分析。

楼主:
负载并没有太大波动,每次发生故障时轧钢系统并没有处在工作状态,只是电网电压有些高,约11.5KV,不知是否是这个原因,而且第一次电缆放炮时,是在C相电缆,但同时炼钢厂B相避雷器过压跳闸,动力厂氮压机跳闸。不知这一串故障是否都是由于SVC电缆故障引起的。
此外,动态无功补偿装置中由阀组控制的电抗器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C(2006-02-15):
SVC我们这里有2套 都是33KV级 我们这里经常出现变压器差动动作产生跳闸,用电力分析记录仪记录过波形,三相波形严重不平衡,动作都产生在精炼炉石墨电极下降区域里,所以我想估计您那里也会是电压不平衡产生的 ,你用电力记录波形看看
我刚接触电力系统 请多多关照

楼主:
TO 余敏
您太客气了,大家都是来学习的,互相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