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用电压突然升高如何控制,求最廉价的方法。

楼主(2005-12-08):
(无正文)

网友A:
用压敏,有保护作用。费用¥1

网友B:
liweihong,能详细点吗,比如型号?谢谢。

网友B:
张渝,现在供电质量好多了哦。一般还是能满足的。

网友C:
加稳压器对你来说是不是成本高了点?

网友A:
 云中跃:我家就是我自己搞的,在市电输入处的那个空气开关(我安装一个15A的)后面,并联一个压敏电阻,471(470V)的,390(390V)的也可以;这样,当市电电压超过这个值,压敏电阻击穿导通,空气开关过电流也就跳闸了。对雷电的高压脉冲效果如何,还没遇到,雷雨天是比较放心点,很多家用电器的交流输入端都有这个小玩意。

网友B:
 liweihong:,不错,谢谢。成本用去了几个大洋?

网友A:
压敏电阻我是用拆机件(也就是二手货),471的,直径20mm(也就是短路电流20A),1块钱一个。

网友D:
个人观点

在前级没有漏电保护的前提下.我采用地零连接.加了一个不小的保险丝.电流不小.保险丝发热.

网友E:
压敏电阻,并联在电源侧火线、和负荷侧零线就可以,
其实现在的单相漏电保护器有过压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