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GP2000系列时间设置问题

楼主(2005-12-08):
各位,小弟小弟是新手。刚刚接触,触摸屏,在用 PRO/PB3 V7.1编程软件时,将时间和日期放在
触摸屏上,下载后,并没有看见时间和日期,只是有两个方框。在初始化里时间和日期却有。
请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A:
你连接PLC了吗?

网友B:
找错地方了吧,和运动控制有何关系??

楼主:
我没有连PLC。连上PLC就可以了吗?
他不是显示自己的时间吗?

网友A:
我好长时间没用PROFACE的触摸屏了。好象是这样的。你连上PLC看看。

楼主:
好的
谢谢你,ac米兰
我这里没有PLC.
对了,你使PROFACE时,使用U_tag标签制作弹出窗口或键盘时,不连PLC也使用不料,是不是呀.

楼主:
可是,我见了一份完整的s7-300与PROFACE连接的程序.
该程序,定义了一个DB1,作为系统交换区域,DB1内部定义了诸如:液位,温度,压力等待的REAL数据类型.通过OB1中的PIW将数据采集进来,转化为REAL数据类型,再进行数学运算,运算结果保存在DB1中.通过E_TAG监视PIW.这样可以吗?
例如:
DB1中定义了压力 yali real 0.00000+000
OB1中 piw234 转换为DI(双正型)再转换为REAL(浮型型)
经过运算传递给 DB1.yali
PROFACE中通过E_TAG监视PIW234来获取压力值

网友C(2006-01-09):
触摸屏里自带时钟的,不用连任何控制器都能显示时间

网友D:
要通讯好才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