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与步进的问题?

楼主(2005-12-08):
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是不是都需要驱动器来驱动。
我在一个项目中应用伺服电机有7台,是不是每一台都要配置一台驱动器,然后用8轴控制器来控制每一个驱动器。
再请教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在应用中的区别是什么?我在用精确定位时两种电机好像都可以达到定位精度要求,所以我就糊涂不知如何办?请教各位?

网友A:
(1)首先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需要驱动器
(2)每一台伺服电机都要配置一台驱动器
(3)是否需要8轴控制器,取决所用的主控制器的容量和速度是否能达到处理运动控制指令的要求,多轴控制器其实是用来分担主控器的负担的.如果需要多轴坐标定位控制(就如机器人的关节控制),速度要求很快,那比较适合多轴控制器
(4)伺服电机是闭环运行,驱动器较复杂,用在中速与高速场合,步进电机是开环运行,多用在低速.同尺寸电机的静态转矩,步进电机的较大,有关的比较,本论坛已有文章
(5)两种电机均属于同步电机,都可用于定位

网友B:
楼上说得很对。不过‘同步电机’另有概念。

网友C:
好!谢谢!
我正弄不清呢,能不能再展开一下就更好了!

楼主:
步进电机的速度是非常慢么?我是用plc来控制的,直接和8轴控制器相连进行控制,定位精度要达到0.01mm,步进电机能达到么?

网友A:
(1)这其实是一个系统设计问题.一般从电机的输出轴到工件的移动,需要一套机械机构来完成.定位的精度和速度,不仅取决于电机,也和机械机构有关.因此必须将最终的定位指标(精度,速度,还有分辨率,负载大小和惯量,响应时间要求)完全折算到电机轴端,再来考虑选何种电机.
(2)步进电机的输出转矩是随速度升高而下降的.同一个电机配不同的驱动器,其曲线不同,应参考厂方提供的产品指标.本人用过的大多在1000转/分以下.
(3)步进电机的驱动系统较便宜,但响应速度就不如伺服
(4)步进电机的微步驱动器如果设计不当,会出现大小步,直接影响定位精度,选用时一定要小心,伺服就没有.

网友D:
 "(3)步进电机的驱动系统……响应速度就不如伺服"
对这一点,看法不同,在一定程度上,相反。

网友E:
个人认为
在下列情况下,应该考虑步进
1,要求的电机输出转速低,一般100-400转范围。
2,系统成本有要求,一般选伺服会比步进成本高一些,具体要看实际配置。
3,在一定条件下要求电机响应快。
4,偶尔出现丢步不会影响系统工作。
总之,关键是成本,如果不是成本有要求,最好选伺服。